求助,为什么 我们的pls2 指令不发脉冲

楼主(2014-05-15):
求助,为什么 我们的pls2 指令不发脉冲。。。求指教,求抨击,感觉自己一定犯了低级错误。

网友A:
启动参数设置了没有?还有就是仿真时看不出来发脉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参数设置了没有?还有就是仿真时看不出来发脉冲的。。

mov 10 D200

   10 D201

   100 D202 0 D203

   1000 D204 0 D205

   1000 D206 0 D207

参数设置得比较简单,想是先让它动起来。

还有我是在监控模式下,截图的。

楼主:
求帖子不沉,大神来救我

网友B(2014-06-27):
仿真时看不出来发脉冲的

网友C:
在这行程序之前必须先回下零,ORG指令!!!

网友D(2015-04-02):
启动频率

网友E:
脉冲监控不了吧,加一句试试

网友F:
是不是没回原点,我也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