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rslogix5000中的标签导入ft view se

楼主(2014-05-15):
如何将rslogix5000中的标签导入ft view se??? 知道的朋友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1  在rslinx中新建 主题

2在rsview新建数据服务器

然后就可以在rsview变量中看到在线变量

网友B(2014-06-16):
    找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C(2014-12-26):
也可以用离线5000  acd文件导入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