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执行机构运行中遇到的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4-05-15):
电动执行机构运行初期
运行初期属于磨合期。其间出现的故障比较复杂,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如选型问题、设计制造问题或者安装及环境问题等等。举个例子,若力矩选得太小则可能影响其调节速度甚至根本无法调节。实际应用中有以下几条:设计时未注意连杆与执行机构的牢固连接,出现脱落现象;安装时将动力线和信号线使用同一根穿线管,造成信号干扰大;附近有未屏蔽的大电机设备,对执行机构电机的稳定运行产生影响;位置定位器的保险选型太大,造成其内部扼流线圈损坏等。对于这些问题,一定要及时观察,及时发现并处理,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电动执行机构运行中期
  运行中期,电动执行机构的整体性能也由磨合期转入适应期,此时表现得较为稳定。出现的问题多是个别电子元器件存在质量问题所导致。如位置电流变换器TAM2,中间接触器K1、K2,过力矩的微动开关等,对于这些问题,除了及时向生产厂家反映以外,还要做好统计工作,注意多准备些备件,作为更换用。
  电动执行机构运行后期
  进入运行后期,元器件的老化问题和传动部件磨损问题开始变得极为严重。如电机线圈老化造成绝缘降低,运行不稳;电机润滑不好使运行的稳定性下降;定位器的比较线圈老化或者位置电流变换器老化使定位精度下降;减速器的传动部件磨损导致电动机构无法调节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应定期检查以防出现重大故障,另外准备备台也很有必要。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电动执行机构,电动执行器的厂家,运用其自主研发的电动执行机构中的核心部件伺服控制器啊,并获得了实用型和发明型二项专利,采用了精度高、功耗低的电磁隔离技术,抗干扰能力强。生产的电动执行机构,电动执行器广泛的应用在石油、化工、电力、冶金、食品、水处理等工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