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成485通讯格式

楼主(2014-05-15):
请教这个怎么看到,表示没看懂,怎样才能将它转换为00  00  00  00  00  00  00  00这样的格式,求高人指教

是一个modbus控制器,上传资料里有详细文档求指导哇,

网友A:
2-2. 通信格式里,2-2-4. 功能格式,

0x05 从机地址0x05

功能代码0x04 功能代码0x04

起始地址(高位) 0x00 数据大小(Bytes) 0x08

起始地址(低位) 0x1D 数据1(高位) 0xXX

寄存器数量(高位) 0x00 数据1(低位) 0xXX

寄存器数量(低位) 0x04 数据2(高位) 0xXX

Error Check CRC16(低位) 0x60 数据2(低位) 0xXX

Error Check CRC16(高位) 0x4B

这个不就是16进制的00 00 00 00 00!!!!

楼主:
谢谢了,2-2-5说的字符格式是11位,那个前面的的预置多个保持寄存器都有15位,比如控制室内机1-00开机怎么写代码?01 06 07 D1 01 35 19是这样吗?

网友B:
这个不就是16进制的00 00 00 00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