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智能温度控制仪应注意事项

楼主(2014-05-15):
  近年来温控仪在市场地位逐渐上升,智能温度控制仪表采用PID控制,精度非常的高,采用最先进的单片机,稳定性非常好,抗干扰能力极强。因此接线设置是比普通的仪表要复杂的多,所以下面就简要的说明一下要注意的事项:

  1、认真检查传感器的规格和仪表的使用电源。传感器的规格有很多种,看看你的传感器和仪表是否匹配,如果是万能输入的温控仪,只要修改一下内部的菜单就可以使用。

  2、仪表的接线是按照一般后面的接线图进行接线,热电偶和电阻的接线方式是不一样的,热电偶是两根线,分正负极。而热电阻传感器是接三根线的,有些用户的热电阻两根线,所以有两个端子要短接一下。特别注意电源输入线与信号输入线不可错接,及输出端子被强电流短路等。

  3、仪表接热电偶传感器,发现线不够长时,须要自己加长,但是加长的线必须要用专门的补偿导线,不能用普通的线来代替,比如,你用的是K的传感器,那么就必须要用K分度号的补偿导线。当然如果你用的是热电阻的传感器,那么你只要接粗细、长短一样即可。

  4、仪表显示LL或HH,说明传感器的信号没有进入仪表。你仔细检查一下仪表的传感器和仪表是否匹配,传感器的接线是否正确,仪表的内部菜单是否设置正确。

  5、仪表损坏未经拆封,确系制造厂质量问题,18个月内厂方免费维修。

  欢迎使用本公司的温控仪,如果有什么任何关于本公司的仪表,都可以来电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