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输出的温控仪的故障分析

楼主(2014-05-15):
  在使用设备的过程中,温控仪出现质量问题是比较常见的问题,那么根据不同的现象来分析温控仪的原因,这个一般使用者不是很清楚的。下面我就分析一下可控硅输出温控仪的问题。

  1.温控仪的温度一直往上升,就是用户口中的失控现象。一般情况下,温控仪的控制温度往往在设定值的附近左右徘徊。而现在测量温度值要远大于设定值。

  A、首先检查可控硅是否完好,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可控硅断电,造成发热体两端一直加上最大交流电压和最大交流电流,导致温度一直上升。处理方法就是更换同类型的可控硅即可。

  B、温控仪的输出电流没有变化,一般情况,仪表会随着温度的增加,电流是逐渐减小。处理方法:更换同类型的温控仪。

  C、若温控仪输出连续电流有变化,甚至无连续电流,仍测量温度一直升高,说明ZK触发器置放于自动位置一直有触发脉冲输出,应调换ZK触发器(检测手段如前所述)。

  2.温控仪的测量值一�泵挥猩仙炊陆担饬恐狄对缎∮谝潜淼纳瓒ㄖ怠�

  A,检查可控硅的控制极与阴极同ZK触发器触发脉冲输出端连接是否牢靠,不牢靠要重新拧紧。若脱落要重新调换同类型可控硅。

  B检查一下,温控仪的输出端与ZK触发器的输入端是否牢靠,连接线中间是否开路。若不牢靠或连接线中间开路也会造成上述故障。

  ZK触发器是否有触发器脉冲输出,若无触发脉部输出,说明ZK触发器有问题,应调换同类型的ZK触发器。(检测手段如前述)

  在使用温控仪的时候,如果出现质量问题,请及时和我们的售后服务部进行联系。如果发现遇到的问题自己不能解决的,请找专业人士帮你拆装。请不要擅自打开仪表的外壳,自己进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