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智能温控仪常见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5-15):
  智能温控仪广泛应用在化工、冶金、电力、医药、食品等行业。智能温控仪的日常维护是少不了的,但即使是这样在使用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小编在此具体介绍智能温控仪常见的几个问题。

  智能温控仪无论是接线还是操作,都要比普通的数显仪表要复杂的多,就拿设定温度来讲,普通的数显仪表只要按一下拨码,只要拨到你要设定的温度就可以了,而智能温控仪要按SET键三秒钟,找到设定温度的参数,进行相应的设定。用户对温控仪的参数不了解,是很难设定的。

  智能温控仪的显示温度和实际温度不符合?第一,检查你的传感器是是否完好;第二,检查传感器和仪表的接线是否正确(有些PT100的温度传感器是两线制的,接到仪表上是,要拿一个导线,把两个端子短接);第三,仪表里的传感器的参数和传感器的规格是否对应。

  智能温控仪无法控制温度怎么办?第一,检查你的传感器、输出控制是否正确;第二检查输出的端子是否正常。

  智能温控仪在使用中出现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随着跟我们联系进行交流学习。

网友A:
您好,我是北京国宁世纪科技有限公司的小闫

本公司代理各大品牌如福禄克、安捷伦、泰克、博世、德图、欧万、三和,依泰,胜利、优利德、米尼帕……万用表,示波器,钳形表,热像仪,电能质量分析仪,接地电阻测试仪,测温仪,气体检测,可编程电源,信号源,过程表,信号发生器……欢迎致电洽谈,我将给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和最有竞争力的价格,保证是正品行货。
欢迎来电咨询来电:13661048871
联系人:小闫

QQ:2561975492
邮箱:2561975492@qq.com

微博:http://weibo.com/u/5119655078
网址:http://bj.guoning17.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大厦A座405E

tion1�V sz�k �i 1056px;margin:96px 120px 96px 120px;mso-header-margin:48px;mso-footer-margin:48px;mso-paper-source:0;}div.WordSection1{page:WordSection1;}-->

您好,我是北京国宁世纪科技有限公司的小闫

本公司代理各大品牌如福禄克、安捷伦、泰克、博世、德图、欧万、三和,依泰,胜利、优利德、米尼帕……万用表,示波器,钳形表,热像仪,电能质量分析仪,接地电阻测试仪,测温仪,气体检测,可编程电源,信号源,过程表,信号发生器……欢迎致电洽谈,我将给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和最有竞争力的价格,保证是正品行货。
欢迎来电咨询来电:13661048871
联系人:小闫

QQ:2561975492
邮箱:2561975492@qq.com

微博:http://weibo.com/u/5119655078
网址:http://bj.guoning17.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大厦A座405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