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与组态王的连接

楼主(2014-05-15):
把编程好的程序下载到S7-200后,在组态王上做好了监控画面,运行后连接不上S7-200PLC,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通讯参数设置对了?

网友B:
你是怎样连接的(通过什么方式)?这样的问题不好回答啊!

猜测你是直接用编程电缆连接的。那么你选择的驱动正确吗?站好、通讯参数设置正确吗?

网友C:
建议:楼主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D:
楼主看看IO设备选择的时候是不是出了问题

首先在左侧点击COM1或者COM2任意一个,我在这里已经建了。你的我想已经也有建立的设备。如果原来的不行,可以重新再建一个。

双击224,弹出对话框,选择PPI,首先要保证通讯线没问题,你下载程序成功,那线应该没问题。

起个名字,随便写。

这个口,就是你通信线与电脑连接的实际口。

如果实在不行,你换试试COM2,COM3,COM4.........

PLC地址为2,具体为什么我不知道,组态王说明是2

这个默认就可以

如果前面这些没问题,还是无法看到动画效果,那估计是数据词典中,变量定义的原因

网友E:
线缆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参数设置对了?

通讯参数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样连接的(通过什么方式)?这样的问题不好回答啊!...

我是用编程电缆连接的。站号和通讯参数都设对了的。

网友F:
这个口,就是你通信线与电脑连接的实际口。

如果实在不行,你换试试COM2,COM3,COM4.......

网友G(2018-08-16):
等积分够了,再来下载,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