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位置环稳态时间太长的问题

楼主(2014-05-15):
伺服工作在位置模式,需要进行频繁的折返运动(20ms跑1/16圈,停40ms,再在20ms内由1/16圈处跑回来),采曲线发现,稳态(就是停止的那40ms)时反馈位置有正负10个脉冲以内的振荡。

求助:怎么做到偏差为0,或者偏差为某一较小的固定值而不震荡。

补充:伺服位置环运算频率4kHz,速度环与电流环10kHz,编码器分辨率2500PPR,位置环只有P调节,速度换跟电流环是PI调节。

楼主:
秒沉的节奏?大神何在。。。。

网友A:
震荡本就是伺服不可避免的固有特性,不可能彻底消除,除非您采用其它的机械方式定位(比如抱闸)。

一般来说是使震荡的幅度小到影响可以忽略的程度,常规的要求是分辨率的+/-3或者+/-5,如果有充足的整定时间,也可以期待+/-1,甚至是1。

只能是通过调整增益参数,减小震荡的幅度。但就你的动作要求(20ms跑1/16圈,停40ms,再在20ms内由1/16圈处跑回来),除非是驱动器原厂的工程师或者确有经验的工程师现场来调整,否则改善的余地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荡本就是伺服不可避免的固有特性,不可能彻底消除,除非...

其实我也调了不少时间了,能调到最终误差为0,但是时间太久,满足不了这个应用。我想问点算法方面的问题,比方说,位置环有没有必要加点积分微分什么的。

网友B:
伺服貌似有零速检测吧?现在伺服的振动非常小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伺服貌似有零速检测吧?现在伺服的振动非常小的吧

你没懂我的问题。。。。

网友D:
如此高的工作频率,你是搞科研么?

网友A:
如果负载不是很大的话,您还是用步进电机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负载不是很大的话,您还是用步进电机吧.

其实我只是想请教一下伺服上的这个技术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此高的工作频率,你是搞科研么?

谈不上,混口饭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