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的Z轴只往一个方向走

楼主(2014-05-15):
三菱系统的加工中心,我把机械手摇到主轴的刀,然后就一直摇,不小心机械手就往下沉,然后Z轴也跟着往下走(这算是手间接的转动了Z轴的丝杆吗),我想把三轴回零,不料z轴往下走(负方向),用手轮模式往负方向摇可以往下走,往正方向摇就出现操作错误,总的说Z轴就是上不了   求大师解答

网友A:
检查一下编码器的线缆,一般是这样的,反馈的编码器应该是AB相的缺少一个极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编码器的线缆,一般是这样的,反馈的编码器应该是...

嗯谢谢

网友B:
看似平坦,却充满了太多不为人知的痛楚荆棘与离别悲散。圣地罗兰http://www.paixie.net/sdrol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