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台达软件梯形图编程

楼主(2014-05-15):
要求 控制三项步进电机  实现 (a,b,c代表三相电) ab-bc-ca-ab...和 a-ab-b-bc-c-ca-a..两种工作方式

楼主:
求 大神 花几分钟 编编吧  作业急用啊

网友A:
你想要的是角型与星形的启动么??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让PLC直接驱动三相步进电机,而不通过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的是角型与星形的启动么??

不是星三角 启动问题     是三相三拍三拍(ab-bc-ca-ac...),六拍(a-ab-b-bc-c-ca-a....)控制   懂了没? 麻烦帮个忙 用台达PLC梯形图 编下程序吧 谢谢

楼主:
对: 0303 楼主的意思是让PLC直接驱动三相步进电机,而不通过步进... 内容的回复!刚入门步进电机驱动器还没学   就是控制步进电机是三相三拍三拍(ab-bc-ca-ac...),六拍(a-ab-b-bc-c-ca-a....)的控制 问题   三个电信号顺序控制问题   懂了没? 麻烦帮个忙 用台达PLC梯形图 编下程序吧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让PLC直接驱...

懂了!不过貌似步进电机都要通过步进电机驱动器和限流电阻才能和PLC相连接。另外不管步进电机是几相几拍,最终还要落实在PLC的输出脉冲数和步进驱动器的细分数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