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外部接线图和电器原理图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5-15):
plc外部接线图和电器原理图有什么区别,可以详细解答下吗?

网友A:
PLC电气原理图就是实际的电气原理图,包括继电器等;接线图是指直接从PLC接线的图

网友B:
电气图的设计,关系到PLC的部分,是参考PLC外部接线图的。

----------------------------------------------------------

网友C:
电气原理图:大的宏观的原理性连接关系图,一般不会表达器件位置关系,能更好反映设计者的设计思路,电路工作原理。

接线图:指导制造用的电器元件之间的连接关系图,一般会表达出元器件安装位置,线路接线具体位置,与生产工艺密切相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气原理图:大的宏观的原理性连接关系图,一般不会表达器...

很全面

网友E(2019-11-04):
非常棒6666非常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