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插补算法

楼主(2014-05-16):
谁有比较好点的圆弧插补算法,跪求

网友A:
看你的PLC支持部支持圆弧差补,看软件中关于圆弧差补的帮助文档即可

网友B:
手册里都有的啊,仔细看看手册吧

网友C:
合信的运控PLC有圆弧插补算法,但是是集成成一个库的,只提供客户使用,不开放算法代码的

楼主:
我用的是松下FP-X的,想自己做圆弧插补功能。有圆弧插补算法的求给个公式。

网友D:
xy速度的矢量合成为弧的线速度。使用两轴脉冲输出的均可以。

网友E(2014-06-26):
手册里都有的,仔细看看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F:
FP-X手册哪里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