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控制试教

楼主(2014-05-16):
多轴控制试教有经验的大神在哪里

网友A:
你想问的问题是什么? 大体的结构是什么,想怎么运动,画个草图也可以

网友B:
你所说的示教是点示教还是轨迹示教

轨迹示教的话需要大量的数据存储区,根据精度要求的不同设定1MS或者10MS定时中断接收存储各轴位置脉冲。然后得到一段示教轨迹,使用时再把之前存储的脉冲数据重新发送出来即可,这种应用在点胶机,高端机械手走不规则轨迹时时常用到。

点示教相对简单,不必细说了。

不知道我说的示教和楼主所说的试教是不是同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示教是点示教还是轨迹示教轨迹示教的话需要大量的...

就是这种轨迹的,有没有按自己设定轨迹运行的。比如第一段我设定直线,第二段设定圆弧。我只保存起始位置和圆弧中心坐标。

网友C:
直线示教起点终点,圆弧示教起点,弧上任意点,弧终点。保存示教数控据。台达plc已完成该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你所说的示教是点示教还是轨迹...

你这个不叫示教,你这个叫直线和圆弧插补。

所谓示教是通过手动去规划一段轨迹,比插补更难,现在很多PLC都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