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plc上面两个旋钮怎么用

楼主(2014-05-16):
三菱fx1nplc上面两个旋钮怎么用,

网友A:
调整D8030和D8031的值

楼主:
能否写个简单程序说明一下

网友B:
MOV D8030 D0

MOV D8031 D1

旋钮1对应D8030,对应值是0--255.把D8030传到D0,D0就可以用来做设定值及其它用途。

旋钮2对应D8031,对应值是0--255.把D8031传到D1,D1就可以用来做设定值及其它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