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0iE的屏如何下载程序

楼主(2014-05-16):
装了一个EBpro软件,选项里有8100iE,屏上没有小USB口,如果用电脑连接的话只能用网线,插上后搜索不到,是不是普通网线不行?还是其他设置有问题?

网友A:
以太网口或者U盘下载即可。

网友B:
用网线,设置电脑与屏同一个网关,不同IP就能下了

网友C:
屏幕要先设置IP地址。

网友D:
2楼说的详细,要先进入屏的系统设置,设定gateway和IP,当然要在同一网段的。然后再设定电脑在同一网段但是不同IP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E(2014-07-12):
楼上的师兄!请教你们:我该如何设置笔记本与MT8100IE的通讯参数,拜托各位老师了啊!我笔记本系统是W8操作系统

网友E:
哪位师兄,请帮忙解决一下啊,感谢!

网友F(2014-09-27):
通过网线接到路由器,然后电脑也在同一个网段,可以上传下载程序,或者用U盘也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F:
通过网线接到路由器,然后电脑也在同一个网段,可以上传...

网友G:
各位我想问下那个mt8100ie触摸屏怎么用U盘下载程序?

网友H:
使用u盘创建文件夹,为数字或者英文,使用EBpro软件,工具-建立使用CF/SD卡的下载资料,浏览到文件夹,点击创建,提示创建成功后,把U盘插到触摸屏上,弹出提示窗口,输入下载密码,默认6个1,点击download project files,然后就可以把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中了。

网友I(2014-11-03):
正在学习使用威纶通触摸屏,谢

网友J(2015-03-25):
直接U盘下载。。。。。。。。

网友K(2016-04-15):
正在学习中,网线接不通

网友L:
用U盘很方便,编译后建立文件

网友M(2016-08-19):
需要解决 威纶触摸屏上传密码、禁止上传、反编译密码、禁止反编译的可以联系 Q1370235739

网友N(2016-12-04):
师兄们,我想问下进行反编译连接MT8100ie的通讯线有型号吗?

网友O(2017-07-15):
设置ip地址33333333333333

网友P(2018-01-02):
1、触摸屏上电开机后,右下角有一个方向图标,点击进入设置界面,密码:默认6个1,把触摸屏的IP地址改给为你电脑相同的IP段(末位不能相同)

2、用网线把触摸屏和你电脑连在一起

3、在编辑软件中,点击F7,进行HMI界面下载;

4、系统编译完成后,IP:输入触摸屏的IP(就是你修改后的地址)

5、然后点击下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