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TRUST CTSC-200掉电后数据丢失,要重新下载遍才能运行

楼主(2014-05-16):
有一台CO-TRUST CTSC-200
 214-1BD33-OX24机器现场掉电后数据丢失,要重新下载一遍程序,机器才能运行,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解!!

网友A:
PLC保持电池故障

网友B:
是PLC内部存储器数据丢失?还是程序丢失?

内部存储器数据丢失的话可能是电池的问题,程序丢失的话不好说了 。。

楼主:
怎样区分是PLC内部存储器数据丢失?还是程序丢失?

没有外部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