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称重传感器有哪些要点

楼主(2014-05-16):
  称重传感器的选择使用首先应考虑使用的实际需要,除满足测量精度和主要技术性能外,还要考虑到经济、实用方面 的情况。称重传感器由于不同的弹性体结构和采用的应变片性能不同,而在测量精度和其它性能方面会有所不同,且制造工艺不同,生产成本也会有很大差别,价格也因之不同,所以要综合考虑应用的实际需要来选用合适的称重传感器。随着广泛的使用,异常现象和故障也时有发生,经过检查判断,主要是人为故障。下面就故障产生的环节、原因、现象分析及相应对策从选型、运输、安装、使用、维护、检修几个方面来说明。

  称重传感器精度的选择:

  目前,称重传感器的普通级精度为千分之五,中级精度为千分之二至万分之五,高精度为万分之三至万分之一称重传感器的精度包括额定载荷、灵敏度、非线性、重复性、滞后性和蠕变等。

  称重传感器精度的主要技术参数:实际选用时首先要考虑测量现场的系统测量精,按不同的要求而选用不同精度等级的称重传感器,使其既能充分发挥作用,又能具有合适的价格。在低精度测试场合而选用高精度的称重传感器,既不能充分发挥高精度称重传感器的优势,又付出了较高的价格,在经济上也是不合算的。

  称重传感器密封状态的选择:

  工业使用的称重传感器,考虑其长时间地连续使用,而且使用场合环境比较恶劣,常常要求选用密封型称重传感器,以使称重传感器免受外界环境,如潮湿、粉尘、腐蚀气体等影响,使其能保证测量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A:
传感器的输出尽量使用4-20毫安,抗干扰的能力强一点!也可以就地转化为数字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