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S系列PLC

楼主(2014-05-16):
台达SS系列PLC是不是越做越差了    怎么最近老碰上输出点无输出或输出复位不了   台达PLC继电器输出是用的什么继电器我买来的怎么是泰科的

网友A:
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

 应该是输出继电器问。 因为有时候没输出或输出复位不了拍下PLC会好。还有就是输出复位不了(实际已经OFF了,监控也已经OFF了输出一直有信号)在给这个点NO在OFF才可以复位。安装板是没有振动的。

网友B:
你带的多大的负载?负载大了继电器触点会出问题的

网友C:
台达官网只有SS2系列!输出端一般最好驱动DC24V 5A的中间继电器,然后再带负载为AC220V的交流接触器;这样有助于延长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带的多大的负载?负载大了继电器触点会出问题的

后面带的3W亚德客电磁阀,以前都这样用的  从来没出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达官网只有SS2系列!输出端一般最好驱动DC24V ...

加继电器也试过,而且只用了1年左右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台达官网只有SS2系列...

型号就是DVP14SS211R 继电器输出的

楼主:
自己顶顶  台达PLC用的是什么继电器

网友D(2014-09-13):
从来没碰到过类似问题,我觉得挺好用呀!!!

网友E(2014-11-16):
有软件吗哥哥,台达Delta_+WPLSoft_V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