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galil控制卡后,伺服驱动器故障Err16

楼主(2014-05-16):
刘工及各位大神,小弟又遇到棘手的问题了。

大背景:6自由度工业机器人,松下伺服驱动系统,使用的是A4/A5驱动器,设置为位置模式。

对于其中一个轴,

使用原有的控制器,驱动器参数Pr40为1,连接44、45、46、47引脚发送脉冲信号,电机完美转动;
但是,使用另外DMC2163控制卡,将驱动器参数Pr40改为0,连接3、4、5、6引脚发送脉冲信号,驱动器发生故障,错误码为Err16,电机自然没转动。

对于另外一个轴(我想还是A4伺服驱动器,因为和上面那个驱动器接口、外观完全一样),

同样的操作,原有的控制器和DMC2163控制卡都可以正常控制对应轴的关节转动。

求指导,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真是莫名其妙啊,头疼。

网友A:
您还是先找驱动器的手册,确认err16是什么问题,才有尝试解决的的方向。否则,就是尝试着替换了(幸好还有一个轴是能动的),确认问题在驱动器上/连接线上/控制卡上。

如果问题在驱动器/控制卡上,再检查是参数配置错误、相关硬件配置错误(比如跳线或者其他的接线)还是硬件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还是先找驱动器的手册,确认err16是什么问题,才有...

好吧,也只能按您说的去排错了。 多谢刘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还是先找驱动器的手册,确认err16是什么问题,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