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五十八

楼主(2014-05-16):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五十八

        本文四例都是网上的求助帖,涉及PLC编程及电工理论等问题,现整理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分析讨论。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予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一、求助帖:S7-200如何实现多个寄存器的累加

        我要计算CS校验码,如何才能实现多个寄存器的累加呢?总不能用加指令逐个加吧,有没有便捷的方法啊?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指点!

    回复:如果多个寄存器的地址是连续的,可用指针指令进行累加。

    求助者又问:能不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啊?

    再回复:如:连续20个字存储器:VW100、VW102....VW138, 其累加之和送入MD0双子存储器的程序:

    二、求助帖:图b中直流通路的RL跟静态工作点关系是怎样的

         图b中直流通路的RL跟静态工作点关系是怎样的

    回复:图b中直流通路的RL跟静态工作点关系是这样推导计算的:

       1、将图b的晶体管的基极与集电极断开,由基极与集电极的断开点画出输入回路与输出回路的电路图,再按戴维南定理将其输入回路与输出回路分别图化简为等效电源与内阻,见下图:

    电路动作说明:如果三线开关的输出晶体管截至,其集电极输出电压=0V,其R1的电压=0,使G1管的基极电位=0,故使G1管也截止,使PLC的输入端X0无输入电压,其内部的发光二极管截止,即使PLC输入为逻辑“0”,如果三线开关的输出晶体管导通,其集电极电压=24V,即R1的电压=24V,R1的下端电压为+24V, 由R2给G1管注入足够大基极电流使G1管饱和导通,使PLC的输入端X0的输入电压=0V,这样24V电压加在PLC输入口内部的R与发光二极管,使其发光二极管导通,即PLC输入为逻辑“1”。

     四、求助帖:关于共射放大电路

为什么说截止失真是顶部失真,是在输出回路首先产生失真?增大VBB可以消除截止失真?减小Rb不能消除截止失真?

    回复:最简共发射极放大器及静态工作点计算见下图:

    上图中基极静态电流Ib = (12-0.7)÷560 = 0.02mA,晶体管放大系数β=100,则晶体管集电极的静态电流Ic = β*Ib = 100×0.02 = 2mA,如Rc=3K,则集电极输出电压 Uc为: Uc = 12 – 2×3 = 6 V. 此电位位于0V与12V中间,放大信号的幅值≤6V时信号都不会失真,见下图一。

    如果Rc = 2K 其静态工作点 Uc = 12 – 2×2 = 8 V ,当放大信号的幅值≥4V时,晶体管就会产生半波失真,即你说的“截止失真是顶部失真”见下中图。

       如果加大Rb阻值,会使 Ib 变小,使Ic也变小,则静态工作点抬高,如加大Rb使Ib=0.01mA,其Ic=1mA,则Uc = 12 – 1×3 = 9V。见上图二:当放大信号的幅值≥3V时,晶体管就会产生半波失真,即你说的“截止失真是顶部失真”。

        如减小Rb阻值,会使 Ib 变大,使Ic也变大,则Uc变小,使静态工作点下移,见图三:此时Uc = +4V。当放大信号的幅值≥4V时,晶体管就会产生半波失真,此时为饱和失真,即饱和失真是低部失真。

故增大Vb不能消除截止失真,相反会加大截止失真。减小Rb会使静态工作点下移,能减小截止失真,但过大的减小Rb会使静态工作点下移过大,往往又会产生饱和失真。

        故合理的调整Rb,使静态工作点的电压处于0V与电源电压中间值时,可获得幅值最大且不失真的放大信号输出。

     求助者又问:我下载的华成英的模电课件,上面写的

截止失真是在输入回路首先产生失真!消除方法:增大VBB,即向上平移输入回路负载线。

减小Rb能消除截止失真吗?

饱和失真是输出回路产生失真

消除方法:增大Rb,减小Rc,减小β。而减小VBB,增大VCC不是好办法。

不太理解,跟楼上王老师的说法也不一样

       再回复: 回5楼:我在2楼说:“如果加大Rb阻值,会使 Ib 变小,使Ic也变小,使静态工作点抬高,如图二:Uc = +9V。此时仍放大如图一的输入信号,就会发生波形上部失真(由晶体管截至造成)。”图一的静态工作点:Uco=6V,它位于电源12V与0V的中间处,Uc输出的最大不失真波形的峰值为 6V,见图一波形。此时 Ico==(12-6)/3 = 2mA, Ibo=0.02mA。即要求输入交流信号的峰值电流≤0.02mA。

      而图二的静态工作点:Uco=9V,它位于电源12V与0V的中间偏上处,Uc输出的最大不失真波形的峰值为3V,而此时 Ico=(12-9)/3=1 mA, Ibo=0.01mA。即要求输入信号的峰值电流≤0.01mA。

      输入信号Ix由于电容C1隔直耦合到基极处已变为纯交流电流,而流入晶体管基极的实际电流为:晶体管静态工作点的基极电流 Ibo和输入交流信号Ix之和(IB = Ibo+Ix)。可见如仍以峰值=0.02mA的输入信号输入给图二电路,由于0.02mA > 0.01mA ,故会在Ix负半周,当在Ix幅值 > Ibo的区域间使晶体管截止(此时Ib=0)见2楼图二所示:产生截止失真是在输入回路由于Ib=0时造成的,即发生波形上部失真(由晶体管截至造成)。

      图三的静态工作点:Uco=4V,它位于电源12V与0V的中间偏下处,Uc输出的最大不失真波形的峰值也为 4V,此时 Ico=(12-4)/3=2.67mA, Ibo=0.0267mA。而此电路晶体管饱和导通时Ic最大值 Icm = 12/3=4mA,折算到基极 Ibm=0.04mA,故要求输入信号的峰值电流应≤(0.04-0.0267)=0.0133mA。而此时基极注入电流Ib≤0.04mA,其输出波形不失真。

      如仍以峰值=0.02mA的输入信号输入给图三电路,由于0.02mA > 0.0133mA ,故会在Ix正半周,在Ix幅值 > 0.0133区域间,因其和电流(注入基极电流)>0.04mA,使晶体管饱和导通(此时Uc=0)见2楼图三所示。即产生饱和失真是在输出回路Uc=0时造成的。

      本文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A:
版主都去哪儿了,怎么还没受精呢。

网友B:
这个必须授精  已果断授精

网友C:
王老师:S7-200如何实现多个寄存器的累加解答的疑问,你编制的程序虽实现了VW100到VW138的累加,但求助者要求该程序用于通讯的CRC校验计算,你的程序实现累加需PLC运行20个扫描周期后才能得出结果,这将极大延长通讯准备时间,一般通讯要求再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完成累加计算。并将结果转入通讯准备区,完成数据的发送或接收及数据分析处理。个人认为应该使用循环指令加指针处理累加效果更好些。

楼主:
回3楼:这样改一下也可实现在一个周期累加完毕,见下图:

   原网络1不变,网络2改为用跳转及标号指令来完成。

网友D:
佩服楼上的老师的专业知识和高尚品德。

静态工作点上移和下移是咋回事,对三极管有何影响?

RL<此处内容被屏蔽>可以理解为负载不<此处内容被屏蔽>,不是应该在C极串联才对?

怎样这道三极管可以带多大的继电器?

    另有一个江苏茶花产JK8002D霍尔传感器,在供电电源关闭的瞬间会有信号输出,<此处内容被屏蔽>此信号是启动变频器的<此处内容被屏蔽>,然后变频器就工作了<此处内容被屏蔽>此时不应该动作<此处内容被屏蔽>,如何消除此中现象? 谢谢

楼主:
回5楼:

     1、静态工作点是指无输入信号时,晶体管集电极的对地电压值,如电源电压=12V,晶体管的集电极电流=2mA,集电极电阻=3KΩ,其静态工作点(即集电极对地电压)为:

 12-2×3=6V。  如果集电极对地电压由原6V变为8V,即为静态工作点上移,如果集电极对地电压由原6V变为 5V,即为静态工作点下移。

      改变晶体管静态工作点(上移或下移)一般是通过改变基极静态电流实现:加大基极电流,会使集电极电流变大,是集电极对地电压变小(即静态工作点下移),减小基极电流,会使集电极电流变小,是集电极对地电压变大(即静态工作点上移)。

       还可以通过改变集电极电阻 Rc 也可改变晶体管静态工作点:Uc=E-Ic*Rc,E与 Ic 不变,如Rc变大,静态工作点下移(Uc↓),Rc变小,静态工作点上移(Uc↑)

楼主:
回5楼:

    2、RL是放大器的交流负载,该电路图不是实际放大器的电路原理图,而是为分析电路用的小信号电路图。实际电路为:集电极与RL之间有一电容隔直,即RL的电流为放大器输出的已被放大的交流部分电流。因为这种放大器是为交流放大器,故不能带动直流继电器的。

       带动继电器的晶体管电路应为直流放大器或叫直流开关电路,其输入信号不是交流信号,而是直流信号:当输入电流=0 时晶体管截止,其负载(继电器)处于断电状态,当输入电流>某值时,其集电极电流>=继电器最小吸合电流时继电器吸合。如电源电压=继电器工作电压,此时晶体管饱和导通,即管压降=0。

楼主:
     霍尔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为:霍尔电势与外磁场强度与霍尔电流的乘积成正比,供电电源是外磁场的电源,当供电电源关闭的瞬间,必使其外磁场由原磁场强度下降为0,这磁场的突变,必然使霍尔电势产生突变。即使霍尔传感器产生信号输出。

     如何消除此中现象?应在霍尔传感器输出端串接一电子开关电路:当接通电源时该开关闭合,使霍尔传感器信号输出接通,当断开电源时该开关立即断开,使霍尔传感器信号输出断开。

网友E:
王工 真棒!!!!!!!!!!

网友D:
引用 楼主:
霍尔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为:霍尔电势与外磁场强度...

多谢王工,这个电子开关怎样加?

另有一实际问题,氩弧焊机怎样控制氩气先来后走?,现在有时出气有时不出气?但每次都能起电弧。

楼主:
回10楼:由于你的具体电路不了解,画出如下电子开关电路:

    图中:A、B二点为将传感器输出端去控制设备对应连接点断开后串入的电子开关U1A(即4066),C、D二点为原控制电源开关的常开触点,现用继电器J2常开触点代替。J1、J2继电器用于产生动作时间差,以确保,当控制电源关闭时,电子开关U1A先断开后控制电源在断开,这样就可消除干扰。

      关于“氩弧焊机怎样控制氩气先来后走”,可参考上电路。用二个继电器或集成块组成一个控制电路来完成。

网友D:
王工你好,图看不到啊?麻烦再发一次   致谢

楼主:
回12楼:打开此文,电路图有啊,可能是你的网络问题吧?

网友D:
原JK8002D,三根线DC24供电,  输出线接到PLC输入。  此传感器配有一个磁铁,当磁铁靠近时有输出信号,  关电源时没有磁铁接近也会有信号输出?

楼主:
      13楼:可以这样处理,将电源开关K用一继电器触点(J2)代替,用原开关控制继电器J1,再用J1的常开触点控制继电器J2,当电源开关K闭合时:J1先得电吸合,J2常开触点闭合后J2才能得电吸合。用J1的另一常开触点串接在“输出线接到PLC输入”之间,这样当断开电源开关时,J1先断,即“输出线接到PLC输入”先断开,再J2断电,就可除掉瞬间干扰,我在11楼花的电路就是按此思路设计的,不知是否可行?你可试试。

网友F:
http://pan.baidu.com/shareli<x>nk?shareid=355290&uk=1091458404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10楼:由于你的具体电路不了解,画出如下电子开关电路...

还是看不到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王工你好。看到图了  K1闭合时,J1 J2基本上是同时吸合

J1先得电吸合,J2常开触点闭合后J2才能得电吸合。用J1的另一常开触点串接在“输出线接到PLC输入”之间,这样当断开电源开关时,J1先断,即“输出线接到PLC输入”

能否理解为J1的常开,一端接传感器的输出线   一端接PLC的X点

 还需要4066?

楼主:
     17楼:我现在始终能看到图。再有根据你提供的JK8002D是24V供电,其输出信号也是0-24V变化,这样用4066电子开关集成块就不行了(它仅在18V以下电压工作),可用一个小型继电器和一个断电延时定时器来代替,见下图:

     J1的延时时间可为1S左右。图中A为JK8002D的输出,B为PLC的输入端,用J0的常开触点将AB相连,这样当电源开关K闭合时,J0与J1同时吸合,这与原电路状态一样。当K断开时,J0 立刻断开,其触点将AB二点断开,延时1秒后J1断开,其JK8002D的电源才断开,此时它的输出端A即使产生干扰脉冲,由于J0已先断开,故不能输入到PLC的输入端。

网友D:
引用 楼主:
17楼:我现在始终能看到图。再有根据你提供的...

多谢,这个图清晰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