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型变频器与西门子200通讯连不上

楼主(2014-05-16):
新手发帖求助。谢谢

使用西门子200PLC  CPU 224XP CN  MODBUS RTU 协议与台达VFD-M变频器进行通讯测试

现在我只要测一个母线电压就行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连接不上,PLC程序用的是PLC自带的MODBUS库。PLC做主站,变频器从站。PLC程序我就不贴出来了,应该不会错,因为之前用此程序跟国产变频器通讯完全能连上。但在连台达变频器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VFD-M变频器设置了 P88地址,P89设置了9600 bps  P92通讯数据格式选择了 MODBUS RTU协议 0校验 2个停止位P157  选择MODBUS  ,其它参数如带有485或者通讯字样,我都设置了下。

然后PLC的MODBUS库指令   MODBUS_CTRL跟MODBUS_MSG设置了一样的参数。从站为3,母线电压地址为2105H为 48454寄存器地址。

同样在国产变频器中我也就设置了这几样就能通讯。为什么台达不行。求助!!!!!!!!!!!

网友A:
你在论坛搜索下,曾经有过S7-200和台达M系列的通讯的例子

网友B:
检查变频器了吗?还有,台达的那个水晶头接线,有时候不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