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调节阀阀门安装注意事项

楼主(2014-05-16):
一、操作阀门的注意事项:

阀门是热力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部件,运行人员经常要和阀门打交道,因此必须熟悉和掌握阀门的结构和性能,正确识别阀门方向、开度标志、指示信号,应能熟练准确地调节和操作阀门及时果断地处理各种应急故障。操作时主要注意以下几类:
1. 识别阀门的开关方向。一般手动阀,手轮顺时针旋转方向表示阀门关闭方向,逆时针方向表示阀门开启方向,有个别阀门方向与上述启闭相反,操作前应检查启闭标志后再操作,旋塞阀阀杆顶面的沟槽与通道平行,标明阀门在全开位置,当阀杆旋转90°,沟槽与通道垂直,标明阀门在全关位置,有的旋塞阀以扳手与通道平行为开启,垂直为关闭。三通、四通的阀门操作应按开启、关闭换向的标记进行。
2. 用力要适当,操作阀门时,用力过大过猛容易损坏手柄,手轮,擦伤阀杆和密封面,甚至压坏密封面,切勿使用大扳手启闭小的阀门,防止用力过大,损坏阀门。阀门的正确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对于阀门,不但要会安装和维护,而且还要会操作。  一、手动阀门的开闭:
1、手动阀门是使用最广的阀门,它的手轮或手柄,是按照普通的人力来设计的,考虑了密封面的强度和必要的关闭力。因此不能用长杠杆或长板手来板动。有些人习惯于使用板手,应严格注意,不要用力过大过猛,否则容易损坏密封面,或板断手轮、手柄。
2、启闭阀门,用力应该平稳,不可冲击。某些冲击启闭的高压阀门各部件已经考虑了这种冲击力与一般阀门不能等冈。
3、对于蒸气阀门,开启前,应预先加热,并排除凝结水,开启时,应尽量徐缓,以免发生水击现象。
4、当阀门全开后,应将手轮倒转少许,使螺纹之间严紧,以免松动损伤。对于明杆阀门,要记住全开和全闭时的阀杆位置,避免全开时撞击上死点。并便于检查全闭时是否正常。假如阀办脱落,或阀芯密封之间嵌入较大杂物,全闭时的阀杆位置就要变化。
5、管路初用时,内部脏物较多,可将阀门微启,利用介质的高速流动,将其冲走,然后轻轻关闭(不能快闭、猛闭,以防残留杂质夹伤密封面),再次开启,如此重复多次,冲净脏物,再投入正常工作。
6、常开阀门,密封面上可能粘有脏物,关闭时也要用上述方法将其冲刷干净,然后正式关严。
7、如手轮、手柄损坏或丢失,应立即配齐,不可用活络板手代替,以免损坏阀杆四方,启闭不灵,以致在生产中发生事故。
8、某些介质,在阀门关闭后冷却,使阀件收缩,操作人员就应于适当时间再关闭一次,让密封面不留细缝,否则,介质从细缝高速流过,很容易冲蚀密封面。
9、操作时,如发现操作过于费劲,应分析原因。若填料太紧,可适当放松,如阀杆歪斜,应通知人员修理。有的阀门,在关闭状态时,关闭件受热膨胀,造成开启困难;如必须在此时开启,可将阀盖螺纹拧松半圈至一圈,消除阀杆应力,然后板动手轮。
  二、注意事项:
1、200℃以上的高温阀门,由于安装时处于常温,而正常使用后,温度升高,螺栓受热膨胀,间隙加大,所以必须再次拧紧,叫做“热紧”,操作人员要注意这一工作,否则容易发生泄露。
2、天气寒冷时,水阀长期闭停,应将阀后积水排除。汽阀停汽后,也要排除凝结水。阀底有如丝堵,可将它打开排水。
3、非金属阀门,有的硬脆,有的强度较低,操作时,开闭力不能太大,尤其不能使猛劲。还要注意辟免物件磕碰。
4、新阀门使用时,填料不要压得太紧,以不漏为度,以免阀杆受压太大,加快磨损,而又启闭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