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变频器的故障处理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4-05-16):
  目前市场上变频器主要以低压变频器为主,从变频器结构上分有交-交变频器与交-直-交变频器,从变频性质分主要电压源型变频器与电流源型变频器,其主电路主要由整流电路、滤波电路、逆变电路及制动单元等几部分构成。

  目前所面临的问题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变频器已经逐步代替传统的调速控制装置而得到广泛应用,但由于变频器的某些特性,导致变频器在使用中产生了新的问题—变频器低压跳闸。主要体现在:

  1, 大型负载的起动

  2, 自然环境的影响

  3, 干扰举个例子来说,某电厂给粉机上所使用的变频器,因雷击造成电网波动,导致变频器低电压保护动作,从而引发的MFT动作,造成了非计划停机的严重事故。许多电厂和化工厂都存在这种隐患,因为发生的次数和不确定性,未能引起电气人员的重视。

  使用变频器之前,要对 变频器参数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确认电机参数,变频器在参数中设定电机的功率、电流、电压、转速、 最大频率,这些参数可以从电机铭牌中直接得到。

  第二,变频器采取的控制方式,即速度控制、转距控制、PID 控制或其他方 式。

  第三,设定变频器的启动方式。

  第四,给定信号的选择。

  一旦发生了参数设置类故障后,变频器都不能正常运行,一般可根据说明 书进行修改参数。如果以上不行,最好是能够把所有参数恢复出厂值,然后按上述步骤重新设置,对于每一个公司的变频器其参数恢复方式也不相同。

  变频器的过电压集中表现在直流母线的支流电压上。正常情况下,变频器直 流电为三相全波整流后的平均值。因此,变频器来说,都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电压范围,当电压超过这个范围时很可能损坏变频器。

  输入电压超过正常范围指一般发生在节假日负载较轻, 电压升高或降低而线 路出现故障,此时最好断开电源,检查、处理。

  出现概率较高的故障主要是电机的同步转速比实际转速还高, 使电动机处于 发电状态,而变频器又没有安装制动单元,有两起情况可以引起这一故障。

  第一, 当变频器拖动大惯性负载时, 其减速时间设的比较小, 在减速过程中, 变频器输出的速度比较快,而负载靠本身阻力减速比较慢,使负载拖动电动机的 转速比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所对应的转速还要高,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 没有能量回馈单元, 因而变频器支流直流回路电压升高,超出保护值, 出现故障, 而纸机中经常发生在干燥部分, 处理这种故障可以增加再生制动单元,或者修改 变频器参数,把变频器减速时间设的长一些。

  第二,多个电动施动同一个负载时,也可能出现这一故障,主要由于没有负 荷分配引起的。 以两台电动机拖动一个负载为例,当一台电动机的实际转速大于另一台电动机的同步转速时, 则转速高的电动机相当于原动机,转速低的处于发 电状态,引起故障。在纸机经常发生在榨部及网部,处理时需加负荷分配控制。 可以把处于纸机传动速度链分支的变频器特性调节软一些。

  过流故障可分为加速、减速、恒速过电流。其可能是由于变频器的加减速时 间太短、负载发生突变、负荷分配不均,输出短路等原因引起的。这时一般可通过延长加减速时间、减少负荷的突变、外加能耗制动元件、进行负荷分配设计、 对线路进行检查。 如果断开负载变频器还是过流故障, 说明变频器逆变电路已环, 需要更换变频器。

  过载故障包括变频过载和电机器过载。其可能是加速时间太短,直流制动量 过大、电网电压太低、负载过重等原因引起的。一般可通过延长加速时间、延长制动时间、检查电网电压等。负载过重,所选的电机和变频器不能拖动该负载, 也可能是由于机械润滑不好引起。如前者则必须更换大功率的电机和变频器;如 后者则要对生产机械进行检修。

  如果变频器欠压。 说明变频器电源输入部分有问题,需检查后才可以运行。 如果变频器温度过高。如电动机有温度检测装置,检查电动机的散热情况;变频 器温度过高,检查变频器的通风情况。 对于其他情况,如硬件故障,通讯故障 等,可以同供应商联系。

欲即时了解更多变频器知识,请关注艾驰商城。

网友A:
这是一般性的基础知识,不过也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