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装柜散热问题

楼主(2014-05-16):
最近在设计产品时,需要将变频器装柜安装,这就牵扯到一个变频器散热问题。

原先的思路是,根据变频上自带的风扇散热风量,在电控柜上安装相应风量的散热风扇。但设计时,空间不足,安装的风扇不够散热。报告老板后,老板说,我们只需要在电控柜上留出散热口就行了,靠变频器其自带风扇就足够散热,我们不需要考虑去帮助它散热,只需要给它留好散热通道。

有经验的兄弟出说说,怎么样比较合适。

PS:我所在的行业是空气压缩机,机组内部温度还是有点高,就会影响电控柜的温度。

网友A:
变频器控制柜,都需要强制散热的!

如果按照你们老板说的,你就等着三天两头跑吧!

空压机组,因为温湿度影响,还需要防止柜内结露,控制柜采用风扇并加装防尘罩,控制柜内部保持正压模式为佳,

网友B:
有条件的话还可以装空调。。

网友C:
我们的变频器散热是通过本柜散热风扇,把散热风扇的出风口用连接装置引到室外,如果有条件室内安装空调是最好的了。

网友D:
老板说的有一定道理,上边留出足够的散热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E:
柜体都带轴流风机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柜体都带轴流风机呢吧

我们用的离心风机,主要是给油冷、气冷散热器用的

网友F:
仅仅留出通风口是不够的,空气的流量要足够,才能把热量散出去,靠自然对流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