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除这个密码

楼主(2014-05-16):
这个密码怎么给解除了?谁有破解密码的软件,给小弟我一个,先谢谢啦!邮箱29016957@qq.com

网友A:
1、付钱获得;

2、直接清除

3、通过1或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付钱获得;2、直接清除3、通过1或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付钱获得;2、直接清除3、通过1或2

 说的太对了

楼主:
怎么直接清楚呢?麻烦告诉小弟下,才入门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1、付钱获得;2、直接清除3、通过1或2

网友D:
这个需要拆机<此处内容被屏蔽>。。。。就是把里面的芯片拆下来,夹到烧写器里面修改一下。。。我可以给你修改。不过要一个月以后,现在没空。

网友E:
你有密码吗,有就好解决,没有就麻烦了

网友F:
1、如果是机器的程序,请从生产厂家付费获取,尊重编程人员知识产权;

2、如果属于测试用PLC,直接清除PLC内存再玩;

至于付费请人解开,这个不提倡,虽然违法的事情大把人做

网友G: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根本不用拆机,随便一搜一大把的免费的jiemi软件。

正可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其中奥妙一看便知。

捅破了就是看PLC版本,那个是“CPU224 REL 02.00”的,是不带CN的。

2.00版本以下的都不用拆机,只要是2.01版本的,不管是不是带CN的都需要拆机jiemi。

网友H:
可以买个新的PLC自己写

网友I:
西门子S7-200可以到淘宝上去找,100块左右吧

网友J(2014-06-16):
小意思拉。。。有<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

网友K:
看我的帖子,分享一个小东西。

网友L:
0200的简单。可以用软件试试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工具等

网友M:
还是支持只是产权吧!有的客户3年都不给结款,以前也不做保护的,后来没有办法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