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直线插补指令147的运用?

楼主(2014-05-16):
有用过直线插补指令147指令没有,做追剪程序同步能实现么?求指教!!

网友A:
楼主你好

最近看了一篇关于追剪的论文,但是论文中只在那里说用了什么算法,什么理论

就是没实践检验的程序。

无奈,我只做了动画模拟了追剪。

网友B(2014-06-16):
动态修改比较难。。。。。。。

网友C:
插补起来是同时到达,但是否符合实际应用需求,有偏差怎么协调补偿就比较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插补起来是同时到达,但是否符合实际应用需求,有偏差怎么...

 赞一个。

网友E:
147,是用过,但是追剪效果没有测试过,但是肯定能保证同时到达定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