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日常维护10种方法

楼主(2014-05-16):
       触摸屏在各行各业中应用越来越广泛,为了更好地保持触摸屏应用性能,我们在这里总结了一下触摸屏维修与维护方面的10种常用方法:
  一、每天在开机之前,用干布擦拭屏幕。
  二、水滴或饮料落在屏幕上,会使软件停止反应,这是由于水滴和手指具有相似的特性,需把水滴擦去。
  三、触摸屏控制器能自动判断灰尘,但积尘太多会降低触摸屏的敏感性,只需用干布把屏幕擦拭干净。
  四、应用玻璃清洁剂清洗触摸屏上的脏指印和油污。
  五、严格按规程开、关电源,即开启电源的顺序是:显示器、音响、主机。关闭电源则以相反的顺序进行。
  六、硬盘上产生大量临时文件,如果经常断点或者不退出Windows就直接关机,很快就会导致硬盘错误。因此,需要定期运行ScanDisk扫描硬盘错误,应用程序中最好能设置秘密方式退出应用程序和Windows再断电,例如:四角按规定次序点一下。
  七、纯净的触摸屏程序是不需要鼠标光标的,光标只会使用户注意力不集中。
  八、应选择足够应用程序使用的最简单的防鼠标模式,因为复杂的模式需要牺牲延时和系统资源。
  九、在Windows中,启动较慢的应用程序时,用户有机会进入其他系统。解决的办法是修改SYSTEM.INI文件:将shell=progman.exe(Windows3.x下)或shell=Explorer.exe (Windows 95上)直接改为.exe文件。但应用程序应能够直接退出Windows,否则系统无法退出。
  十、视环境恶劣情况,定期打开机头清洁触摸屏的反射条纹和内表面。具体的方法是:在机内两侧打开盖板,可以找到松开扣住机头前部锁舌的机关,打开机关即可松开锁舌。抬起机头前部,可以看到触摸屏控制卡,拔下触摸屏电缆,向后退机头可卸下机头和触摸屏。仔细看清楚固定触摸屏的方法后,卸下触摸屏清洗,注意不要使用硬纸或硬布,不要划伤反射条纹。最后,按相反顺序和原结构将机头复原。

网友A:
各位好,我公司是威纶触摸屏 永宏PLC 奥托尼克斯传感器的一级代理,质量保证价格有

优势。欢迎联系,徐生:13670184177.QQ:2850173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