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通讯较慢的主要因素

楼主(2014-05-16):
经常会有客户抱怨西门子的面板与 PLC 通信速度慢,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设置不当而导致的。如下列出了一些设置,都会影响到面板与 PLC 的通信速度。
1、变量的刷新周期
     普通的通信方式,面板能支持的最小刷新周期是100ms。
     是不是设置得越短,通信就越快呢?当变量很少时,基本上是这样。但若变量很多时,则不然。因为大量的通信任务执行的时间远超刷新周期,将导致通信堵塞。表现就是通信速度反而会下降。所以应该根据项目的实际需要,变量刷新周期该长的长,该短的短。
     对于某些特殊的应用,如直接键。则可以将面板组态为 DP 从站。从而保证某些关键数据的快速传送
  2、变量的采集模式
     变量具有三种采集模式,循环连续,循环使用及根据命令。
     默认情况下,我们应该将其设置为循环使用的方式。这表示只有当前画面中使用到了某变量,该变量才会被刷新,才会产生通信负荷。如果错误地设置为循环连续,那么不管当前画面中是否使用该变量,面板都会在后台不停地刷新该变量,从而产生不必要的通信负荷,降低了面板整体的通信速度。
     设置为循环连续方式常见的应用是该变量组态了数值更改事件。
3、通信波特率
     当然是越快越好,前提是线路质量好,干扰少或接地屏蔽等措施得当。当通信条件差时,高波特率导致通信失败几率更高,反而会降低成功通信的速度。如果此时将波特率降低,则会降低通信数据包出错的几率,从而改善通信速度。
4、单个画面中 I/O 域的数量
     每款面板都会在性能参数中给出单个画面中最大允许组态的对象数量,如最多几个域,最多几个变量,最多几个复杂对象等。这都是极限参数。实际应用的项目不建议让这些参数达到极限值,除非项目比较简单,通信变量不多的情况。所以,如果可能,将多 I/O 域的画面拆分成子画面。

网友A:
我公司是威纶触摸屏 永宏PLC 奥托尼克斯传感器的一级代理,质量保证价格有

优势。欢迎联系,徐生:13670184177.QQ:2850173979

网友B:
那我要问了,为什么别的牌子的(比如台湾的)触摸屏和PLC通讯,反映速度很快。人家的什么都没有优化啊!难道西门子这么有影响的品牌还不如台湾的,这个真是有点讽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