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显示器常见故障维修方法

楼主(2014-05-16):
       触摸屏是经常使用的电子产品,难免会出现问题,相信很多人在使用触摸屏时,都遇到触摸屏因出现故障而不能使用的情况。那么触摸屏这些常见的故障该如何维修呢?下面就触摸屏显示器相关问题介绍一些常见故障的解决与维护方法:
  触摸屏显示器故障:
  1、显示器磁化
  现象:显示器的部分区域出现偏色或光斑。
  原因:显示器所在环境存在较大的交变磁场。
  解决:查找附近是否有大功率用电器,如大功率变压器,音箱等设备,并将其移开。使用显示器本身所带的消磁功能,对显示器进行消磁。改变显示器摆放的方向,减小地磁对显示器的影响。
  2、显示器偏色
  现象:显示器的全部区域出现偏色。
  原因:显示器的颜色设置出现偏差或显示卡的色彩设置出现偏差,显示器信号线插头与主机的显示卡接触不良。
  解决:使用显示器本身所带的色彩设置功能,调整色彩设置,调整显示卡的色彩设置;将显示器的信号线插头与显示卡相固定,保证接触完全。
  3、显示器无显示器
  现象:显示器黑屏,无任何图象。
  原因:造成此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多,下面逐个说明:
  ① 显示器电路故障;
  ② 显示器信号线与主机显示卡接触不良;
  ③ 显示器的电源输入故障;
  ④ 计算机主机故障。
  解决方法:
  ① 检查显示器前端的信号灯是否亮,如不亮,检查显示器电源线与显示器接触是否正常。
  ② 检查计算机主机工作是否正常。
  ③ 如仍无法排除故障,请专业人员维修。

网友A:
我的一台MCGS现在连接编程电缆,无法下载组态文件

但是用U盘就可以。

记得有一次用编程电缆,接了一根延长线。估计是原来的编程端口被烧了。

恨死那根延长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