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软件中组态丹佛斯变频器Profinet网卡

楼主(2014-05-17):
一、丹佛斯FC302变频器参数设置:

1、 8-01   Control Site  选择[2]Controlword only  仅控制字。

2、12-00  IP Address Assignment  选择[0] Manual或者[10]DCP都是可以的。

3、12-01  IP Address     设置IP地址,例如:192.168.1.2  使所有IP地址在一个网段内。

4、12-02  Subnet Mask   设置子网掩码,255.255.255.0

5、12-08  Host Name     这个名字与S7软件中组态的变频器的Device Nam保持一致。

6、 4-10(当电机需要正反转运行时,需要设置此参数)   Motor Speed Directior   电机速度方向   选择[ 2 ] Both directions  双方向

二、组态中的设置

1、12-00  IP Address Assignment  如果这个参数选择了[0]Manual,那么组态变频器要注意,不要勾选“Assign IP address via IO controller”,如果这个参数选择了[10]DCP,那么需要将这个复选框勾选上。

三、最后的总结

再总结一下,如果将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只要将上述“Assign IP address via IO controller”复选框勾选上,变频器的名字设置好后,直接下载就可以将组态的IP地址、Host name 、Subnet Mask、Default Gateway等下载到变频器,变频器无需任何设置,仅在向变频器写控制字或者读状态字的时候将参数8-01Control Site  设为[2]Controlword only  仅控制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