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07 KT98 PLC

楼主(2014-05-17):
大家好,我公司购买了一台ABB 07 KT98 PLC,由于是个新的PLC,里面没有灌装程序,用以太网线连接后,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定义该PLC的IP地址,只有定义了PLC的地址后,才能和程序连接上进行下载,大家有知道的不,告诉下,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肯定是编程软件了

网友A:
如果plc没有组网,可以直接下载,ABB没接触过,西门子的是这样的

网友B:
组态时,可以设定,西门子的是这样的

楼主:
编程软件我有,但是没法连接,需要的是定义IP的软件,定义完再用编程软件AC1131连线下载

网友C(2014-08-12):
先需要用专用的编程线,下载PLC的以太网配置后,才可以用以太网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需要用专用的编程线,下载PLC的以太网配置后,才可以...

大侠,你能具体告诉我什么样的编程线吗,我想购买一根,还有当我有了线之后,需要什么软件吗,还是和编程软件是一个,期待你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