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2S伺服不能限速

楼主(2014-05-17):
在力矩模式下,伺服速度会一直上升,内部速度1.2都限制在1000转,不起作用,线都接得没问题。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限制速度和内部速度没有任何关系。力矩模式限制速度,是需要外部给个模拟量电压控制速度的。

内部速度是内部速度,限制速度是限制速度

楼主(2014-07-11):
引用 网友A:
限制速度和内部速度没有任何关系。力矩模式限制速度,是需...

已经查到了,是驱动器UVW与电机UVW接线没有对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