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笔记本电脑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4-05-17):
使用的是FX3U的PLC,现在需要连接电脑和触摸屏进行程序调试,为了避免反复的拔插PLC上的接口,买了个FX3U-422-BD的通讯板,但是连接电脑和触摸屏怎么都不行,请问我该怎么做才能用通讯板连接上?是我买的通讯兵型号错了吗?谢谢!

网友A:
plc里要设置参数  我这里有通过485和维纶屏通讯的实例,看我的发帖

网友B:
建议仔细核对一下PLC编程软件和触摸屏编程软件所设置的通讯参数

网友C: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大大大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