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高手帮我解决下

楼主(2014-05-17):
几个连锁光电开关控制,现场用光电开关控制。如果挡着光电开关自动关闭,我用上升沿来控制,然后当主机电机停止。写到电机加速和减速的时候,不知道如何调用子程序还有就是加速电机里面的子程序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还有就是我这方法控制电机快和慢是否可靠,是进步电机请高手们指点下:

写到写到,写不动了。请高手指点下。
看我是否有写的不足的地方,或则写错了。新手练习,希望高手们指点下,还有就是提供下思路。
能有高手愿意提供下梯形图学习,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后面电机转速写不动了,能不能提供下如何调用子程序里面的。还有就是电机的快慢如何写

网友B:
  不会,但是你都能写出正常运行速度的程序, 那加速度程序应没有问题呀, 只是 运行时的条件和速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