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绕组

楼主(2014-05-17):
新手求高手讲解  36槽  40片磁钢的  星形矢量图   感谢

网友A:
  电机绕组?   还没有拆过电机绕组线圈过,等待高手

网友B:
这个你还是查一下电机维修图册吧,那里比较详细,估计说也说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还是查一下电机维修图册吧,那里比较详细,估计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