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TK8100i反应慢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5-17):
采用以太网与S7-200 224XP通讯,通讯正常。

编译后的文件3.5M左右,没有使用任何gif动图,主运行界面上有15个位状态指示开关设置了为1是闪烁。

没有周期运行的脚本。

但是运行起来感觉很卡,经常出现点击之后半天没反应。请教诸位,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如何排查?

网友A:
可以检测一下你的网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测一下你的网速

 PLC跟触摸屏直连的,网速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2014-08-14):
我也是这个情况,刚买的4台,全部是这样,反应慢,第一次按键正常,第二次必须要等上几秒中,要不然,点击按键可能会无效。

网友B(2014-09-24):
不应该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B:
以太网连接,应该是很快的,估计应该是程序哪边设置的有点小问题

技术交流  QQ:541881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