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三菱plc

楼主(2014-05-17):
以前只听说或FX3U,这回总算看到真面目了,这次的信号系统改造三菱的PLC都换成3U的了。

网友A:
左边通讯模块? 右边什么?

网友B:
  这是 3U , 还 FX 系列个形差不多吧?

网友C:
都一个窝里抱出来,还能有啥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一个窝里抱出来,还能有啥变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左边通讯模块? 右边什么?

 应该是模拟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