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线和PLC连接

楼主(2014-05-17):
各位 工们:我的电脑没有串口,用usb转串口线,连接一根公母线(因为和此PLC连接不能平行,只能交叉,于是将公母线母头这边的2线和3线交换了),和PLC连接,设备管理器中端口属性的设置和powerpro中通讯参数设置一致(COM1,无校验,停止位1,流控制 无),可是就是无法连接,显示communication error。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应该怎么办啊

网友A:
软件里面选择的对应吗?

网友B:
PLC编程软件里面的参数设对了吗?

网友C:
你PLC编程口是232?

一般都是485的吧,如果是485的,你还要买个232转485转换器。

排查故障:

   1、端口正确

   2、是否要安装驱动

   3、编程软件设置正确

网友D:
是不是换错一头了,应该公头这边换一下吧

网友E:
1,  确认你的 PLC 型号,需要什么样的通讯方式

2,  PLC编程软件里面的参数设对了吗?

网友F:
首先确认是232还是485,然后在对调一下2和3再试试

网友G:
楼主,把PLC型号贴出来

网友H:
不了解;也未能理解“和此PLC连接不能平行,只能交叉”中的平行、交叉,因为没用过这些。

网友I:
我最近从淘宝上买了一件usb转串口的编程电缆,只要安装对应的驱动程序就能完成转换

楼主:
真心谢谢各位,PLC编程口是232,今早解决了,是在电脑上装了串口扩展卡,其他步骤是一样的,包括调换公母线其中一头的2线和3线。总之,在USB转串口线的使用上,我是不是还有什么不了解,一直以为只要装上驱动,电脑能识别就好了,看来不是哦。

网友J:
电脑的端口设置和PLC编程软件端口设置是否相同,还有就是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