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face怎么和电脑通信拷贝程序

楼主(2014-05-17):
3280024-13 AGP3600-T1-AF 型号的触摸屏,我看上面有9针串口,能用串口和电脑上传下载程序吗?有USB接口,是不是要用专用的usb线呢。

楼主:
还有网线接口。。。。。

楼主:
拷贝程序只能用专用usb线 网线和cf卡吗  串口能行吗

楼主:
请问用GO-Pro EX 2.10.200拷贝出来的工程,现在装的是2.20.100打开的时候提示用此版本打开后以前的版本就不能打开了,用这个版本编辑好了能传送到 AGP3600-T1-AF中吗

网友A:
软件版本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版本太低了

谢谢,那用2.20.100能从AGP3600-T1-AF中读程序修改吗  用232-usb的线能读写程序吗

楼主:
今天用rs232-USB的线试了,插上后 软件 GO-Pro EX 2.10.200传输设置里 没有反应 灰色的不可点击,在触摸屏中的offline中没有找到设置com口和IP的功能呢,只看见有个选项能显示触摸屏的IP  是不是把电脑上的IP设置成和他一个网段的  电脑软件就能识别 触摸屏了呢,请高手指教一下,不胜感激!!谢谢了先!!

楼主:
顶一下,求解答,谢谢各位!!

楼主:
请明白的指点一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