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80M输入点坏

楼主(2014-05-17):
   一台三菱FX3U-80MT,电源正常,运行灯亮,故障灯不亮,短接X0----X40有十几个点不亮,不知有没有维修价值?查查电路,会不会是PS2805-4光耦损坏?

网友A:
好的输入点够用的话就不要修了,不够用加一个扩展模块还比维修便宜呢

网友B:
   当然有修的价格,还有几十个点的好的呀 !

网友C:
这麽多点损坏,估计是高电压击穿烧坏,光耦应该也坏了。

建议连限流电阻也换了。

网友D:
器件有,焊接技术可以,自己就修了。

楼主:
元器件淘宝上都可以买到,确实有难度,得先拆除输入端的针脚,1楼说的靠谱,扩展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