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故障问题

楼主(2014-05-17):
设备运行时突然PLC除了电源灯亮,其他灯都灭了,过一两秒PLC运行灯亮,正常了,已经查了电源正常的,程序也监控的正常的,请大虾们帮帮忙看下是那种原因引起的。谢谢

网友A:
看看把周围的大功率设备停了,只运行plc试试,看是不是干扰

如果现象依旧,那就是PLC本身的问题。这中概率是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