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柜故障之一

楼主(2014-05-17):
      故障一:今天更换6个补偿电容和一个控制器,更换好以后,发现面板显示欠流;

经过每一个互感器的带电测量,最终发现二次回路的一个接线端子松动;

      故障二:二次电流有了,却发现功率因数超前0.98;补偿电容不投入;

遂怀疑刚换的控制器和原来的不是一个厂家,仔细观察分析,原来老的电流信号是取A相,电压信号是220V是任意相线和零线,而更换新的电压信号是380V要求必须是B\C相,更换后正常!

网友A:
高手中的高手,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B:
原来你的是三相共补的吗,不是分相补偿的。

三相共补380V、B相电流的居多,其他类型的比较少

楼主:
A相电流,取BC电压信号,B相电流取AC相电压信号吧?

网友C: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D:
新旧更换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一定要仔细!

网友C:
引用 楼主:
A相电流,取BC电压信号,B相电流取AC相电压信号吧?

三相无功功率测量,应是A相电流,取BC电压信号;B相电流,取CA电压信号;C相电流,取AB电压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安全督察  A相电流,取BC电压信号,...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