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配电箱,不妥当吧???

楼主(2014-05-17):
看某高人,在电脑机箱中安装的配电箱。

线乱不说,散热不好的话,容易引起火灾,干扰估计也不小。

真不知道能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A:
这个也算是出乎意料了

网友B:
机箱改配电箱,也算废物利用。

网友C:
如果是低功耗元件,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D:
 强大的 节约成本 方案呀 !!!  做实验可行 !

网友E:
便携式配电箱吧?

网友F:
DIY能力超强的,器件有点紧凑,可以装个散热风扇

网友G:
    高手在人间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强大的 节约成本 方案呀 !!!  做实验可行 !

网友I:
有的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网友J:
这个真心有点乱,不过没看出来都有啥,好像有个小变频器?

网友K:
是有点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