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和专用变频电机有多少区别?

楼主(2014-05-17):
如题: 普通电机和专用变频电机有多少区别?

网友A:
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区别,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普通电机只能在工频附近长时间工作,而变频电机则可以长时间在严重高于,或者是低于工频的条件下进行工作;

举个例子,我们国家的工频是50Hz,普通电机如果长时间在5Hz,或者是2000Hz的条件下,很快就会出现故障,甚至是损坏;而变频电机的出现,就解决了普通电机的这个不足;

第二,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的散热系统不同。普通电机的散热系统和转速是息息相关的,或者说,电机的转速快,散热系统就效果好,电机转速慢,散热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而变频电机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普通电机加上变频器之后,是可以实现变频运行了,但并非真正的变频电机,如果长时间在非工频状态下工作,可能到电机的损坏;
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B:
在电机绕线,定子、转子结构上上有什么差异?

举个例子,我们国家的工频是50Hz,普通电机如果长时间在5Hz,或者是2000Hz的条件下,很快就会出现故障,甚至是损坏;而变频电机的出现,就解决了普通电机的这个不足;这个能具体分析一下原因吗??

第二,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的散热系统不同。自己外加一个风机就可以解决。表面看就多了一个冷却风机。能否从热量产生的原因分析?

请各位分析指导!!!

网友B:
用过力矩电机,对他与其他电机的区别没有弄明白。拆解发现转子不一样,是个整体铁的圆柱体。

请在在电机绕线,定子、转子结构上上有什么差异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C:
大的变频电机转子和定子是绝缘结构,是为了防止谐波电流对转子轴承的烧损。

   变频电机定子的绝缘比普通电机要求的高,机械结构比普通电机好。效率比普通电机有点下降。

网友D:
普通电机就是三相异步电机

变频电机就是同步电机

变频电机比较贵,有些是永磁电机,里边结构不一样,还需要用到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