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的电气符号是什么,电风扇的电气符号是什么

楼主(2014-05-17):
空调的电气符号是什么,电风扇的电气符号是什么同时,他们的电气图形又是什么?

网友A:
空调一般没有单独的表示电气符号

如果想表示,直接画个方框,里面标注:空调即可。

空调内部电气负载,不外乎压缩机,风扇,这些都是用电动机符号表示。

一般风扇的表示方式,电机轴向端 再画一个8一样的形状,表示扇叶。具体软件中都有图库

直接使用。

网友B:
空调一般没有单独的表示电气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