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互感器b相接地和中性点直接接地的区别

楼主(2014-05-18):
1. 在同步回路中在b相接地系统中,对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系统,单相接地时,中性点位移,不能用相电压同步,必须用线电压同步。如同步点两侧均为b相接地,其中一相公用,同步开关档数减少(如采用综保,则接线更为简单),同步接线简单。对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可用辅助二次绕组的相电压同步。
2.在保护回路中
在b相接地系统中,①在零线上串接的隔离开关辅助触点G,如不可靠而断开时,会使10kV以上电压距离保护断线闭锁装置失去作用,这时若再发生一相或两相断线,将导致保护误动作。②因为辅助绕组的一端与b相接地点相连,由于基本二次侧绕组上有负荷电流流过,在电缆芯出上产生电压降,使正常开口三角形有电压3U0,对零序方向元件不利。若单独从接地点引接零序方向继电器回路,则接线较为复杂。
在中性点接地系统中,由于中性点无任何断开触点,可靠性高。因中性点没有电流通过,无电压降,对保护无影响。
3. 在测量表计回路中
在b相接地系统中,①因大多数表计均接线电压,其中b相接地公用,引线方便。②对只需接线电压的回路,可用V-V接线电压互感器。
在中性点接地系统中,表计均需三相分别接入,引线较为复杂。
4.在电压互感器二次接线上
在b相接地系统中,①中性点需装设击穿保险器,增加了部件,正常时如击穿保险器击穿接地,将使b相绕组短路。②当A、C两相中任一相发生接地时,即构成二次绕组两相短路,两相熔断器熔断。
在中性点接地系统中,无b相接地的相应问题,接线较简单。
据上分析,对于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系统,因一般不装设距离和零序方向保护,b相接地对保护影响极小,而对同步回路有利,故电压互感器二次侧采用b相接地方式较为理想。而对于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保护要求严格,中性点接地有利于提高保护的可靠性,同步回路可用辅助绕组的相电压,故电压互感器二次绕组采用中性点接地方式较为优越。

网友A:
   电压互感器在电力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电气从业人员经常会有人问到: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为什么不能短路,今天我们从多个方面来解说一下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能短路的原因、以及电压互感器二次侧出线短路可能造成的的后果:

   1、电压互感器二次如果出现短路情况,将产生很大的短路故障电流,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可将电压互感器烧坏。因此电压互感器运行中不能短路。
   2、因为电压互感器本身阻抗很小,一次侧是恒压电源,如果二次短路后,在恒压电源作用下二次线圈中会产生很大短路电流,烧损互感器,使绝缘损害,一、二次击穿。
   3、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如果出现短路电压互感器会使微机保护装置所设定的有离保护和电压有关的保护误动作,仪表无指示,影响系统安全,所以电压互感器二次不能短路。

    以上是我公司根据以往经验所总结出来的原因,如果你对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为什么不能短路还是很理解,也可在线联系我公司,我司会派出专业人士为你解答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不能短路的原因。

 本文出自:http://www.qmxdlw.com/huganqijishu/5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