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电缆常用的剪切工具

楼主(2014-05-18):
齿轮式断线钳

楼主:
链条式断线剪刀

楼主:
电缆剪刀

用途:该产品采用机械变速增力原理制成,适用各种电力线缆的切断。

楼主:
线缆剪刀

用途:该产品采用机械变速增力原理制成,适用各种电力线缆的切断。

楼主:
液压剪切、压接两用钳

用途:该产品采用液压快进结构,剪切、压接导线地线。

楼主:
液压剪刀

用途:用于小截面导线的剪切,同时可以配置压模进行压接。

楼主:
电缆剥刀

用途:适用 地电缆绝缘导线外绝缘层剥切

楼主:
电缆剥刀

用途:适用 地电缆绝缘导线外绝缘层剥切.

楼主:
绝缘导线剥皮刀

用途:适用于外径10-32mm,绝缘皮层厚1.5-3.5mm。

楼主:
电缆(绝缘导线)剥皮刀

用途:适用于ф12-60以下电缆或绝缘导线外绝缘层剥切。

网友A: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B:
工具挺齐全的,外观设计精美

网友C:
这么多东东,用起来肯定速度变快

网友D:
我就是一把大S钳、一条钢锯、一把美工刀、一把好的斜口钳就搞定!

反正俺最大的也就是用过400平方毫米的单芯电缆、3*240+120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