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号发变组保护调试记

楼主(2014-05-18):
     现将电气二次人员一次发变组保护调试经过分享给大家。

     试验用主要仪器设备为:ONLLY微机继电保护测试仪;FLUKE117C数字万用表;DMG2671F绝缘电阻表(1000V、2500V);FLUKE示波器;毫秒计;滑线变阻器等试验仪器设备及装置备品备件、相关工具和连接导线等。

     他们首先将每一套保护的CT和PT端子连片甩开,接好线,接着就是检查零漂,做采样,将发变组保护处于与投入运行完全相同的状态。从CT端子及PT端子通入与发电机、变压器故障情况相符合的模拟量,模拟发电机和变压器故障和不正常工作状态下保护装置能否正确动作,检查保护回路和整定值的正确性,并检查各保护之间的配合、装置动作行为、断路器动作行为、保护起动故障录波信号、调度自动化系统信号、中央信号、监控信息等是否正确无误。

    试验时从发变组保护屏端子上加入装置的试验电流和电压。其中的整组试验是在保护装置出口压板处于退出状态,保护装置加入80%额定直流电压下进行。为保证试验质量,对试验中的每一点重复进行试验三次,每次试验数值与整定值的误差都满足规定要求。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他们还注意断开直流电源后才插、拔插件;因检验需要短接或断开的端子、断开或合上的空开、打开或连上的压板等均按照有关安全规定要求做好记录,并在试验结束后及时恢复;使用示波器、毫秒计等进行电路参数测量时,仪器外壳均与保护屏在同一点接地。

     现用一组图片再现当时继电保护人员调试的情景。

网友A:
什么大型设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大型设备啊?

发电机、主变压器、高压厂用变压器等组成的发电单元。

网友B:
大唐的啊!!!

网友C:
超高压变电站么?

网友D:
高压继电保护? 很是专业啊。

网友E:
感觉用的调试工具不错,我们用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高压变电站么?

火力发电厂

网友F:
玩高压不好玩,我早就不玩了

网友G:
高压的没玩过,检测设备很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