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子齿轮比,和输入频率 ,脉冲数

楼主(2014-05-18):
求解电子齿轮比,和输入频率 ,脉冲数 的关系,安川伺服电机,最高速度3000r/min   即每秒50转。。汇川H2U系列PLC,最高输出100K脉冲。不明白啊,按道理100000频率50转,那么10000频率应该是5转每秒啊!!请问我算对吗??

网友A:
算错了,先仔细看下说明书吧

网友B:
先了解些伺服要多少个脉冲转一圈。

楼主:
我在一个同事那里看到一条公式,有关频率和电机转速的。  脉冲频率*A/B=(电机转速/60)*编码器分辨率,以安川伺服为例,编码器分辨率是1048576,我算过,好像是正确的哦!!假设电机转速不知道,,输入的脉冲频率为100000,A/B就是电子齿轮比,A一般是1048576 而B,我的机构是走圆台的,所以我设置了指令单位为0.01.走一圈就是360度。那么走一圈需要的脉冲数是36000那么B就是36000 因为外置有一个减速机,速比1:15于是A/B=1048576 / 2400这样设置应该是把精度降低了,但出来的效果差不多!A/B就是需要输入到伺服210  20E的两个参数,电子齿轮比。那么就是     100000*1048576/2400=电机每秒转速*1048576  得出的电机转速为2500转、每分钟。我看过这个转速是对的,实际转速。就是说100K的脉冲输入,但达不到最高速度3000转。这条公式怎么来的? 还有,,我这里的电子齿轮比,和你说的电子齿轮比好像不是一样。请解释!!!   我可不可以这样算呢。。假设最高速3000/100000最高输入频率=待求转速/输入频率,那么,我输入1000频率。电机转速就是30转每分钟。对吗????可以这样算吗?

网友C:
算错了,先仔细看下说明书,了解些伺服要多少个脉冲转一圈.